iPhone 6s打开WIFI提示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楼主(2017-01-19):
iPhone 6s打开WIFI提示温度过高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 6s

  【故障现象】:

  客户送修一台iPhone6S,打开WIFI搜索信号时,提示温度过高冷却后再使用。不打开WIFI其它功能正常。

  【维修过程】:

  拆机检测,首先测试WIFI供电VCC MAIN和1.8V对地值,两组供电对地值均为正常。

  接可调电源触发开机,开始电流正常跳变,触发之后3秒左右电流会突然跳变到2A以上的电流,然后正常开机进入系统。判断可能是WIFI芯片内部电路有短路情况。

  断电,用松香把WIFI芯片熏上,继续通电测试,电流到2A左右的瞬间,WIFI芯片上一个拐角温度很高松香很快融化。到此判断故障为芯片内部损坏,拆除WIFI芯片更换。

图1 iPhone 6s打开WIFI提示温度过高

  但是6S的WIFI芯片MAC地址是和硬盘内部数据绑定到一起的,单独更换WIFI芯片是没办法正常使用的,必须取下硬盘芯片用硬盘修复仪解除WIFI绑定,然后再更换WIFI芯片。

图2 iPhone 6s打开WIFI提示温度过高

  iphone6s系列专题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咨询电话: 0755-27391022/61506418/61506511

  咨询QQ :417880767/2657227237/364561888(微信同号)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电脑维修公众号: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 xinxunwei

网友:
越来越麻烦了,换个wifi还要刷硬盘!

网友:
还可以这样烧鸡,技术果然是牛

网友:
确实是越来越麻烦,但也难不住迅维技术的越来越高超。

网友:
真的好麻烦 要拆硬盘

网友:
上个月也接过一个客户的,,就是提示温度高,确实温度高。
刚开机趁不热把功能全过了一遍都OK。第二次开机就发烫了。WiFi把我烫了一下,就断定是WiFi问题了。  更换了就好。。
我这个机子WiFi发烫居然也能打开搜到信号,,,,,

网友:
是的,增加了维修的风险啊,我晕死,换个WIFI还要刷硬盘,不知道苹果6要不要解绑WIFI

网友:
连wIFI芯片也绑定这手机更不好修了

网友:
还好是绑在硬盘上 要是绑在cpu上 那才坑人呢

网友:
可能以后苹果手机会帮在CPU上,这就麻烦了。

网友:
绑在硬盘上算好了,无非多个硬盘测试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