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7-01-19):
HP G4 板载CPU 的那款,版号DAR33HMB6A0 故障不加电,DC口的等能显示,线性3V 5V有,但是两个大电感没有电压,没修过此机器,不知道此机器的待机电压是在按开关后产生还是按开关前产生。 。还有机器可以充电,有修过的带句话

post_deleted

网友:
按开关后测。待机芯片
18脚电压  有没有,  没有查EC 待机  有则是待机芯片这部分

网友:
S5_ON  应该是按开关后才有

网友:
这机的待机电压是触发以后才出来的

网友A:
插电瞬间有 过会就没了

网友:
你量下线性5V正常不  我修道一台线性5V不行 不触发 换芯片也不行 最后用7805改装好了

网友:
检测待机芯片的  供电

网友:
16脚  19v供电  1和6脚的3v5v 电压开启信号有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电瞬间有 过会就没了

插电的瞬间也是没有的,我测量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B:
修好了吗这个机器

网友:
板载 cpu易坏

网友:
可以试着给18脚加个电压  看3 5v能否出来  好判断是芯片问题还是ec条件未满足

网友:
按开关出来待机

网友:
按开关后有,不管

网友:
HP G4 板载CPU 的那款,版号DAR33HMB6A0 故障不加电,DC口的等能显示,线性3V 5V有,但是两个大电感没有电压,没修过此机器,不知道此机器的待机电压是在按开关后产生还是按开关前产生。 。还有机器可以充电,有修过的带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这个机器

快过年了,客户先取走了,机器最后换给客户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