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T-S2 挡C1维修

楼主(2017-01-19):
会的不太多,会修的,修好的来论坛里分享下。

客户的板,开机挡C1,过一会重启,如此重复着,换了多条内存也一样,修呗,

上论坛找了些贴子,有说是CPU边上的 排阻换了就好,有说刷BIOS的,想想还是查下内存工作条件好了。

系统管理总线238pin  3.3,VDDSPD236  3.3   VTT 120  0.74  系统管理总线118  0.09  这个好像不对。在论坛也没有找到相应的图纸。找了个相近的。118PIN与R276没有通,118对地阻值无穷大。…………断了?测PCI-E B5脚有电压。不管了,飞线,飞正面不好看,咱飞背面到这个B5脚上。上电试机,一路跑码亮机。

网友A:
懒的跑线的话,这个法子也可以,只要客户不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懒的跑线的话,这个法子也可以,只要客户不讲究。

实在看不到清线路啊。

网友:
一般都是跑线补,不过这方法也不错

网友:
习线比较来香快

网友B:
一般这板子断线断在内存槽边上。

网友:
飞线是比较方便快捷的维修方法这个r276推测是跳线连接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板子断线断在内存槽边上。

边上检查了。没发现明显的痕迹,两个槽都看过了。但两个槽的这个脚相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边上检查了。没发现明显的痕迹,两个槽都看过了。但两个槽的这个脚相通

至少修好是件幸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修好是件幸事。

是的。至少又知道一个不一定跑C1就是通病乱搞其它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板子断线断在内存槽边上。

有些是在南桥旁边断线要是118脚对地阻值偏低就不能飞线

网友:
自学真是难啊,天天学经验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E:
你怎么想到飞到背面上的我去,我有时候不知道飞线飞到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想到飞到背面上的我去,我有时候不知道飞线飞到哪。。

背面飞线比较方便可以过孔推测

网友:
这样飞线来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想到飞到背面上的我去,我有时候不知道飞线飞到哪。。

因为我有找了相近的图纸,也找了相关的元器件位置图来对照,再加上这个信号与图纸上对应的点有相通的。所以背面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是在南桥旁边断线要是118脚对地阻值偏低就不能飞线

当时有看过。没发现明显的痕迹。反正修好了

网友(2017-06-28):
这个通病以前就有人发过了

网友:
可能断在电容下,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