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华硕ASUS PU450CD Rev: 2.0 电路图

楼主(2017-01-19):
寻华硕ASUS PU450CD Rev: 2.0
电路图
,进水了,主板严有重腐蚀,有的提供一下,谢谢!
华硕

网友:
ASUS不会有电路图,别找了

网友:
有点位就不错,修ASUS是件头痛的事

网友:
一般都没有

网友:
ASUS的图纸找不到的 找点位参考维修吧

网友(2022-10-22):
ASUS的有那么难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