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7850装驱动就黑屏

楼主(2017-01-19):
一装驱动重启就黑屏,进安全模式把驱动卸载了,就能进系统。网上看到了很多类似的问题。有的说是GPU虚焊了。所以特来请教各位,有谁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装的是显卡驱动     还是集显       显卡的应该还是显卡的事

网友B:
估计核心的问题多,坏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C:
核心坏,核心虚,显存坏,显存虚,核显和显存之间有断线等等(PCB过孔不良),VBIOS信息不对,频率改高了等等,都会造成此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的是显卡驱动     还是集显       显卡的应该还是显卡的事

肯定是装独显的撒。不过加焊了,确实打驱动不得黑屏了。看来真的是核心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核心的问题多,坏的可能性大啊

确实是核心问题。加焊了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核心坏,核心虚,显存坏,显存虚,核显和显存之间有断线等等(PCB过孔不良),VBIOS信息不对,频率改高了等 ...

确实是核心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核心引起的。

加焊好了也得用上一段时间来看看,如果长时间使用都没问题,那确实是虚焊,如果用上一段时间又不行了,那基本是PCB过孔不良的表现,这个无解。

网友:
这样的一般是GPU虚焊了,加焊吧

网友:
先加焊下还是不行就说明核心坏了!

网友E:
加焊估计顶不了多久的,但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散热搞好点吧

网友:
加焊点亮了能正常使用,编辑一下bios把显卡主频降一些,让显卡工作在中等状态,可廷长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估计顶不了多久的,但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散热搞好点吧

有时候不是核心的事情,是PCB过孔不良导致信号传输的不行引起的故障,这类卡,当时加焊后故障解除。然后过段实际,比如十天半个月又不行了。对于这样的卡,是最难修复,最没办法对付。

网友F:
遇到过很多这种故障  都加焊了核心  都不行

网友:
可能是显卡挂了引起的

网友:
上个独显如果直接就是集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很多这种故障  都加焊了核心  都不行

风枪吹个5分钟试试,要是正常就吹个10分钟以上,不然过几天又出现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