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楼主(2017-01-19):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机器型号:OPPO R7

  故障现象:内外屏都碎了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拆机,首先取下卡槽。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2

  然后用风枪加热上下两个塑料挡板,注意温度不要太高,要小心操作。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3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4

  取下后螺丝孔就出来了,用螺丝刀将其逐个取下。从图中可以看到,取下来后有点弯曲,不过不影响使用。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5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6

  接下来取下后盖。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7

  后盖取下后,先断电,然后拧下图中所示的两颗螺丝。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8

  取下屏幕排线座子,开始拆屏。其他地方不需要动,如果你的屏是带框的,操作起来就麻烦点了,要把电池主板全部取下移过去,这个手机边框还是比较完好的,所以单一换个屏就OK了。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9

  由于内屏也是坏的,这种情况伤不到中框,可以暴力拆屏;如果内屏是好的,就只能换带框的了。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10

  将碎屏拆下后,记得清理干净上面残留胶。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11

  安装之前先把新屏装机测试。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12

  一切正常。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13

  测试好新屏,开始装机,用双面胶或胶水都可以,只是双面胶会有点缝隙,个人建议最好用胶水!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14

  装好后测试,最重要的是看感应部分。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15

  最后装上两个胶条,将胶条上的黑胶去除,然后用双面胶固定。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16

  更换成功!

OPPO R7 内外屏破碎 换屏维修 图17

  相关阅读:

  OPPO R7系列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4705-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网友:
写的很详细了 …… 教程帖

网友:
不错不错 拆多了 就会了

网友:
手机修理就要细心

网友:
分析有条有理

网友:
有条有理,最重要的事把要注意的事项都罗列出来,很是细心。

网友:
这是标准的学习课件资料

网友:
看来国产机拆机比苹果麻烦啊
学习了,多谢

网友:
阿弥陀佛,真详细。加分

网友:
这是学习课本式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