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_G40-70M-板号-NM-A273

楼主(2017-01-19):
联想_G40-70M-板号-NM-A273 REV-1.0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合成BIOS程序。

网友:
合成的测试正常 ??移动到BIOS板块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正遇到这机器不开机,先刷个试一下

网友(2017-03-10):
请问楼主,合成的这个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吗?

网友:
店里的编程器跟不上惨了

网友(2017-04-09):
我刷了  开机灯亮不跑 电流 0.02

网友:
正不正常啊 bios

网友(2017-12-20):
这个能用到 联想Z40-70的板子上面吗?版号的都一样

网友(2019-09-02):
感谢 楼主的BIOS,我的机器是 G40-70M独显    板号:NM-273 REV:1.0 刷了之后秒亮。
原故障是  0.5-0.6不跑码
机器型号是 G40-70M  独显的可以刷这个。

网友(2019-10-08):
这个刷后不行 会重复跳0.33 不亮机

网友(2023-03-01):
我遇到的是用一会儿掉电,刷一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