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e40-30 因usb短路烧usb供电芯片 Ec 3.3待机

楼主(2017-01-19):
求助 联想e40-30 因usb短路烧usb供电芯片 Ec 3.3待机和usb过流保护芯片 修复后加点到显示要两分钟 启动系统更是超级慢 (USB过流保护芯片没有 我是直接跟5v短接的 反馈脚我飞线跟usb30的过流保护芯片反馈脚短接的) 求助高手 这么慢可能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Bios只刷过一个 未解决

网友:
已解决 USB20芯片的问题 就是 fe1.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