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修一个L197wa 不开机

楼主(2017-01-19):
都说3.3到1.8V的管子容易坏,我也用1117-1.8改一下,这次配详细点的图,给小白们瞅瞅(请忽略我的焊工)

网友A:
原来是一个PNP管子吧,,,

网友B:
1117的功率比原来的管子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7的功率比原来的管子大吗?

原来的是一对贴片的小三极管   1117应该比以前大n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一个PNP管子吧,,,

不是一个  是一对

网友:
楼主这个漂亮多了,比我那个飞线的好看。

网友:
这个比原来的管子功率大了,故障率就低了

网友:
下次遇到了我也试试

网友:
1脚接地 改一下

网友C:
这个是固定输出1.8的馆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固定输出1.8的馆子吗?

1117-1.8。。。你不是吧

网友:
经过几天试验后那才能算是稳定

网友:
原来的是一对贴片的小三极管?什么形式的电路?1117终究是线性稳压器.效率不高.

网友:
过年 了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管子功率感觉不够吧

网友:
用L1084管才行

网友:
我用1117-3.3那的直接串两二极管降压成1.9过去。

网友:
这个我改过还可以

网友:
我是来看焊工的`` 已经不差什么了 哈```````

网友:
找个可调电压的1117

网友:
管子功率一定要用大的代换才行

网友:
路过,学习下,正好碰到了

网友D(2017-02-20):
1117固定1.8的输出吗
laq1357
1117-1.8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17固定1.8的输出吗
1117-1.8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1脚是悬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