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仿苹果 笔记本 DL1201 电路图

楼主(2017-01-19):
求仿苹果 笔记本  DL1201 电路图

网友A:
这个难找了。我有个仿苹果的板。屏线坏了。到现在没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找了。我有个仿苹果的板。屏线坏了。到现在没买到

呵呵, 屏线坏了,可以自己飞一个!

网友:
这种山寨的本子 不好找资料 ……

网友:
找芯片资料参考吧,山寨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好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山寨机器不好找图纸的,再说你的机器屏线断了也没有必要找图纸呀,就几组信号线,在板上都可以追线路了。

网友:
这个不会有图纸的,自己飞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