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不出cpu电压芯片是rt8885a

楼主(2017-01-19):
加热一下芯片和芯片周围可以出cpu电压 电阻阻值全部测过正常 定了芯片 不知道会不会好 但是我感觉没有那么简单,遇到是同样问题修好的指点一下 谢谢了能帮忙解决的加分

客户部修了 机器拿走了 芯片都定 郁闷

网友:
加热就好,补焊电压芯片呢???不行吗

网友:
最好换个新的

网友:
示波器  测测波波   是保护了还是    什么的  你懂得

网友:
先量量条件啊。加焊试试

网友:
客户不修了 草 芯片都定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找一个同一型号的料板,把元器件对搬,能修好,没有后遗症,不过要费点心。

网友:
下次遇到换上芯片试试

网友A:
阻值你都测过了,都正常,说明不会是虚焊!但是你一加热就好,说明是芯片下面的主板短路虚焊!

也就是板层短路或者虚焊!你即使换了芯片也是白搭!!!!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也许上天怜悯你,不忍戏弄你

客户拿走了是天意

网友:
是外围电阻电容

网友:
pwm电路还是上示波器比较直观

网友:
我也在等 解决 这个问题  有谁修好过没

网友:
测测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留着下次用吧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不良哟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台,对着芯片周围吹下就出CPU供电了,后来换芯片加焊CPU都没用,放弃了。。

网友(2017-02-19):
你是不是没把电阻拿下来量啊

网友B:
也可能是芯片外围的电容不良所导致,楼主不要悲伤,芯片可以留着备用,少不了的算进配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芯片外围的电容不良所导致,楼主不要悲伤,芯片可以留着备用,少不了的算进配件了

ee嗯嗯 下次遇到在说

网友:
今天 遇到一台。一样的。电流。 0.27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你都测过了,都正常,说明不会是虚焊!但是你一加热就好,说明是芯片下面的主板短路虚焊!

你做维修之前是当和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