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笔记本维修收费标准问题

楼主(2017-01-19):
先问一个像联想G585笔记本不触发这种病如果不是桥一类的大件坏,收费多少合适呢。

欢迎大神门讨论维修收费问题。

网友A:
考虑配件和时间  最起码起步150 看人然后在适当加

网友:
电路一般我们都是180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配件和时间  最起码起步150 看人然后在适当加

本来我主修台式机的,对笔记本收费标准没有经验,又不能漫天要价。所以来问一问

网友:
修液晶电视电源板,同行有收300的,我才收100。
我之前修一个收了100之后,后来帮同行修一个电源板才知道他收了300,分了我150元。

网友:
不触发一般都是按主板来修的,索尼好多都是放一电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我这一个G585是什么问题,还没时间拆。

网友:
同行是80到120这样子,散户的就翻倍,看情况还可以往上加

网友B:
针对商家的话 100多起步  针对客户 200多起步 至少我是这样

网友:
我都是修商家和同行的,120

网友:
因客户类型 和因地而异 最少也得80起吧

网友:
还不是看人。看客户又没钱接不接受

网友:
不换大件检测更耗时间, 保修风险得考虑进去.

网友:
电路故障200起步!

网友:
现在维修价这么低了啊?不开机的400起,上不封顶啊。换个U口80起。换个键帽30起。

网友:
同行小问题120,散户200起步

网友:
根据地区不同收费标准也不一样吧

网友:
are not the same

网友:
这2年笔记本量逐渐减少 后几年我们维修的量也会越来越少

网友:
看你咋忽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对商家的话 100多起步  针对客户 200多起步 至少我是这样

要是换桥呢

网友C:
现在笔记本越修越少了,

网友:
价格收费没有可比性

网友:
看你是什么地区,维修的人多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笔记本越修越少了,

是手机的天下了

网友:
300块钱左右

网友:
根据地区不同,参考同行收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