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不知道什么一体机牌子

楼主(2017-01-19):
只有一个条码号 K-H61G-M-141801260 这机子的图纸 哪个大神有

网友A:
没有了?什么故障

网友B:
接内屏不显 外接显示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了?什么故障

你修过这样的一体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内屏不显 外接显示 正常

是不是外型和苹果差不多吧,我碰一个内显外不显的,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C:
驱动板是板子集成的还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是板子集成的还是分开的?

集成在主板上的
没有驱动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外型和苹果差不多吧,我碰一个内显外不显的,直接换主板了

对外观跟苹果有点一样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拍个图片发下来呢

网友:
一体机还是台式很少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