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20笔记本掉电求助

楼主(2017-01-19):
      联想E320,开机到0.2A就掉,查到CPU供电无输出,芯片VIN,vdd,vr_on这些都正常,唯一测到BOOTG这个触发掉电瞬间有5V,BOOT1和BOOT2一样,掉电后就从5V很快下降到没电压了,这正常吗?我记得这个是待机就有5V的,但我对这个95831芯片不太熟悉。如果不正常是芯片问题还是哪里问题呢,谢谢!

网友:
没人可以帮到你   可以换个95831试试

网友:
找芯片资料看看吧!

网友A:
95831 有个判定方法 是去掉24脚电阻可以强制出供电 你可以试试

网友:
请问你在哪儿找的资料 我也想知道ISL的VCC_CORE芯片怎么工作的 谢谢

网友:
我觉得自己看看资料,成功率大些

网友B:
论坛上有分析资料用

网友:
可以先刷个原厂B|Os资料试下好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95831 有个判定方法 是去掉24脚电阻可以强制出供电 你可以试试

可以强制,少个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有分析资料用

,,,,,,,,,,,,,,刷

网友:
95831这个东西不CPU供电要查的地方很多啊,CPU,桥,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