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不通电之“自锁”怪象

楼主(2017-01-19):
   最近接手好几片SONY主板,都是同一故障:不过隔离。三下五除二搞定一张,三下五除二又搞定一张……同样的事情多了,并且每次都是同一方法,闲得无聊,研究下电路,原来,新一批的主板基本都设计了一种自锁保护电路,先来看看这个电路:

很简单,红圈中任何一组电压异常升高都会引起图中A点电压升高。这种检测的意义在于当电路故障(比如PWM上管击穿)致电压异常升高时,电路可以借此监测信号迅速作出反应,避免灾难性连锁故障。那么这个信号去哪了呢?

   查询资料:BD5225G是一枚“电压监测”芯片,当PIN2 VDD电压高于阀值时,PIN1 OUT=H,PQ48-2导通,将-UL_IN置低。其中PIN5 CD端通过外接电容实现动作延时,消除“震颤”。当然若A点电压过高时,可通过PQ6的导通绕开BD5225G延时直接将-UL_IN置低,进而实现“特事特办”。鬼子还真够严谨的。

PU10,PU11两个非门在这里组成“自锁”:若-UL_IN为L,则经两级非门输出为L,注意输出端有一路通过PR213返回了输入端,那么就算之前的PQ48-2恢复截止,PU11输出也仍然锁定在L状态。再经过PU12非一次,PQ50导通,将-VAOFF置低关闭隔离电路实现保护。问题在于这个电路的供电是+3V_RTC,显然只要不撤消这个电压,则电路会保持锁定状态,不充电不开机,只好出血请人消灾了。
明白了这个原理,自然修理方法也就出来了,最简单的是拔了CMOS电池,如果恢复正常即可判定故障。当然这时如果因为你要价太高客户不修了要还原故障也很简单,再锁上不难嘛。虽然拔插下电池就可以收钱,但这个电路在这就是一个隐患,既然已经有了前科,谁敢保证它何时再出问题?所以牛A与牛C之间的处理方法是“阉割”,偶的做法是直接拆除图中标注的PQ50,这个故障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过年了,也没分了,所以加点分我会感激的!

 会员1985902元2022-11-20 12:23

网友:
SONY隔离保护做太好了。放弃治疗

网友:
膜拜修哥。

网友:
放电放电就可以

网友:
施密特是触发器   保护隔离设计相对复杂的主板之一

网友:
请教修哥,PR213电阻的存在,应该让两个非门形不成自锁电路吧

网友:
这篇我仔细看了

网友:
SONY隔离保护做太好了

网友:
是索尼特色方案

网友:
表示没懂啊这个自锁,什么版号的楼主说下找个图看下

网友:
修sony不过隔离先放电,楼主是不是应该加点权限

网友:
小日本这叫偷学,华硕与THink最先有这种相关电路的,不过他们不是用在保护隔离的而已…………

网友:
楼主研究的挺透彻的

网友:
这个有研究,学习了

网友:
sony保护隔离了很多放电又能用了

网友:
不知大家有否发现,其实不用插拔CMOS电池的在确定此电池有足够的电压,在电容PC148的旁边有一个PG6复位点就是在主板上有两个向外三角形触点,只要用镊子短接它就可以(注意要尽量减少静电)电路就复位了。

网友:
路过学习,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好了,左右都留几手,大神!!!

网友:
?要分給分啦。怎麼鎖啊?可調電壓給大點?

网友:
修sony不过隔离先放电

网友:
放电就好,放了又放。

网友:
大神膜拜 真的是厉害

网友:
佩服 思路很好 很清晰。。。。

网友:
没错,建议加权限

网友:
这叫什么玩意

网友:
完全就是扯淡

网友:
鬼子的电子技术 还是严谨的

网友:
分析的不错,这个电路我早注意到了,之前还傻头傻脑的查这个电路,后来看了才知道清COMS

网友:
看着好复杂呀,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受教了,给你加分了。

网友:
同意,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建议楼主加上权限吧,要不然,都进来看到这个文章维修人员就没钱赚了。

网友:
都是去掉保护

网友:
索尼的这个电路做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