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这个芯片看不清楚型号了

楼主(2017-01-19):
这张华硕主板K55DE芯片看不清楚型号了又不晓得是啥子芯片那个晓的型号的告诉下谢谢

网友:
找原板对比了。

网友:
哪里去找啊

网友:
有修这个板的帮忙看一下,点位图下面没芯片型号吗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的一个信号处理芯片吧!找个图纸看下吧!

网友:
没有图纸点位又看不到型号       芯片上也看不到了       有没得休这个板的帮个忙啊

网友:
没接到  接到有  肯定告示你

网友:
过来学习下啊

网友:
用酒精擦一下,在用风枪吹一吹字体会明显一些

网友:
找张图纸查U8700啊

网友:
有点位图   应该可以看到   芯片型号啊

网友:
没一样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