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不亮

楼主(2017-01-19):
今天接到同行笔记本s415  电流0.45左右跳变不亮  刷了好几个bios 不亮 各电压都正常怀疑是cpu的问题  但我不知道怎么确定?哪位高手帮忙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我碰到过 加焊CPU搞定

网友:
这种单CPU的机子刷了BIOS不行就很有可能是CPU坏

网友:
有输出电压,拔插内存看一下电流有没有跳变     变了就是内存不过   没变就是不跑cup。

网友:
cpu电压多少,1.7的话u条件没满足没发出svid,有波看看bios和内存有没波形

网友:
这个U容易坏,遇到过

网友:
这种机器CPU是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