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50,开机5秒左右就掉电,亮机是暗屏

楼主(2017-01-19):
联想X250,开机5秒左右就掉电,,亮机是暗屏5秒,是怎么问题

网友A:
看能不能先把暗屏修好,有可能他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能不能先把暗屏修好,有可能他保护了

暗屏修好了,又是密码锁,怎么解决

网友:
没说清楚   到底是 触发掉电 还是暗屏呢?

网友:
问题有点复杂

网友:
密码锁没单独的密码芯片就刷bios

网友B:
X250兄弟你累了,这个密码没有单独的芯片根本刷不了,密码是集成在EC里的,二个方法,一是直接换板,二是找个X250的料板,把BGA的EC拆了植球装上,但是风险很高,你知道EC管很多地方,说不定能开机键盘不好用什么的。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X250兄弟你累了,这个密码没有单独的芯片根本刷不了,密码是集成在EC里的,二个方法,一是直接换板,二是找 ...

谢谢大家,是CPU风扇接触不好,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