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5T-M复位灯闪

楼主(2017-01-19):
华硕M4A785T-M 主板拿来时开不开机  插上检测卡复位灯闪 拆出来后发现主板内存有烧的地方 接了接线还是不行 在【迅维】上查了查也没查到 无意中清了一下电池开机跑马亮机好了

网友:
内存SPD 短线 啊

网友:
这个SPD到底是怎么断的呢  联想的主板V星代工的也有断线的!烧的???

网友:
这故障都是直接秒杀

网友:
怎么固定,用什么飞的线。

网友:
貌似内存那块烧的不明显啊

网友:
SPD能补就补,飞线总觉得有失观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