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3个 螺丝柱都断线,不显示

楼主(2017-01-19):
客人拿来时是不显示,询问客人得知是换电板后引起的,我看了下是螺丝拧错惹的祸,3个螺丝柱下都断线,我接好后显示正常,但是摄像头和指纹不能用。
PP3V_MESA 没电压,这个电压如何修?是不是和螺丝柱下的线有关???
求助大神们帮忙指点,感谢!!!

网友:
找线路  一根一根连   不好搞   要手工好

网友:
跟指纹摄像头的线一根一根的测  不然这样你看不到的 测通断 反正有点位图和图纸 方便

网友:
现在摄像头搞定了,还有指纹没有搞定,这个不知道怎样搞了

网友:
是柱子下还有断线

网友:
测指纹座子的阻值

网友:
跟着电路图跑一下线,实在找不到就飞线,6带的电源是没有屏蔽罩的,测起来方便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是pp3v0电压没有,测了U2100 到 C1219是通的,应该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