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 SI一插电检测卡帧周期就亮 复位灯长亮

楼主(2017-01-19):
华硕P5P43T SI一插电检测卡帧周期就亮,复位灯长亮,点开关针风扇不转,开关针电压5v正常,IO已经换过,涛声依旧。请问各位大神们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没遇到过,一接电就有5V的话应该是串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一接电就有5V的话应该是串路了

我记得以前修ONDA H55T一插电就有12v是串路,这个开关针5v应是5VSB上拉的吧,应该不是串路吧,而且我测ATX12v电压只有0.几v,只有内存电压1.5v正常,其他供电就没有了

网友B:
先看看有没有串压的

网友C:
想知道你换IO的原因是啥?因为这个问题换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有没有串压的

可能是有串压的,这板一插电内存供电上管就有5v供电,还没用查出它的来源就下班了,明年继续。关于串压我还是不太明白,大神可以帮忙说一下怎么才算是串压,为什么会串压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你换IO的原因是啥?因为这个问题换的吗?

是我想差了,我开始以为是一插电就自动上电,而且IT8771E容易坏,就先尝试换一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有串压的,这板一插电内存供电上管就有5v供电,还没用查出它的来源就下班了,明年继续。关于串压我 ...

待机的时候,5VSB有电正常,但是黄12V,红5V,橙3.3V在待机的时候也有电,那就不正常了,就是有串压,5VSB串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有串压的,这板一插电内存供电上管就有5v供电,还没用查出它的来源就下班了,明年继续。关于串压我 ...

上管5V也有可能,有的待机是5VSB供电。

网友E:
没听懂你说的问题,什么一插垫就振周期亮,复位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听懂你说的问题,什么一插垫就振周期亮,复位灯亮

这种故障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说不清楚,毫无头绪。只能说现象

网友:
会有这种,我也遇到一插上去,CPU供电就有5V出来了

网友:
抱歉,本版块下载附件 下载分-5, 下载次数+1,本操作后您的下载分将不足 5 分

网友(2017-02-20):
先修不开机问题!插电复位灯亮,先不管

网友:
供电有串路的了

网友F:
你的是不触发吗,还是根据条件排查吧,主板5+3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是不触发吗,还是根据条件排查吧,主板5+3

是5v串路,一个双二极管坏了,拆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