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0待机短路,桥发烫。换桥后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7-01-19):
G410待机短路,桥发烫。换桥后不跑码求助
求助

网友:
平台复位,cpu复位有吗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重点先查下桥的相关条件

网友:
估计没换好

网友:
桥没做好吧

网友:
再做一遍看看

网友:
我也在修 问题 和师父一样

网友:
还是桥片问题吧

网友: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之前备份下BIOS ,换完后耍一下BIOS

网友:
建议刷下BIOS

网友:
再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