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实用的一个诀窍

楼主(2017-01-19):
用MHDD扫描的时候,坏的硬盘98%坏道在前面5%能扫出来,所以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全部扫描,5%之后还不出现坏道,这个HDD就基本是好的

网友:
这个诀窍 应该是仅供参考吧         后面有坏的盘也存在

网友:
我在淘宝买的硬盘,前面都没事,后面全是坏道,有可能是别人维修过,把前面的坏道放到后面去了

网友:
呵呵!这个理论站不住脚啊!很多盘都是最后面有坏带的也多!

网友:
有些误导啊。。。

网友:
有些误导啊。。。

明显是C盘坏的机率高一点而已,被你说成了只要前面5%好的,后面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
不能这么肯定   有些盘 后面有好多坏道呢

网友:
前面有问题,那是因为C盘坏的机率相对D盘E盘高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