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H2-AM无CPU供电

楼主(2017-01-19):
ACER H61主板故障是开机断电换CPU供电上管后,能上电不跑码,检测发现CPU有一路供电没有换ISL6612后供电有了,主板小喇叭有报警声感觉可能是内存接触不好,没想到主板多开关几次后报警声又没有了,上电在测CPU4路电压都出不来.........于是下掉CPU裸板测得CPU4路供电有3路正常一路没有电压,在换6612还是一样确定6612是好的。接下来就是各种检测各种换此处可省略1000字,最后发现装上CPU测对地阻值有一路跟CPU核显供电的下管对地阻值是0其他3路的对地阻值是45左右,下掉CPU后CPU的4路供电对地阻值都是45左右,裸板上电给CPU核显供电的6612芯片1脚和8脚无电压输出其他3路的6612 1脚和8脚有1V左右电压.....开始无解了。   望大神指点

网友A:
你所指的一项供电会不会是集显供电?

网友B:
那一项应该是集显供电 那个集显供电6系列以上的 是要跑码过内存后才出来的 有的班子我也有见到没出来 显示后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指的一项供电会不会是集显供电?

是的就是集显的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一项应该是集显供电 那个集显供电6系列以上的 是要跑码过内存后才出来的 有的班子我也有见到没出来 显示 ...

查图纸就是集显的供电,但是为什么上CPU后其他3路CPU供电也没有了就有点想不通了,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特别是内存复位,168脚,正常的话,刷BL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图纸就是集显的供电,但是为什么上CPU后其他3路CPU供电也没有了就有点想不通了,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6系列的 通讯有问题 我建议你看看6系列的时序CPU 给芯片 芯片给桥 桥再返回给芯片的通讯

网友:
按供电时序来吧,装上CPU,没有CPU供电就先修,EN,VCC,前面的条件先排除,内存,桥,1.8v,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6系列的 通讯有问题 我建议你看看6系列的时序CPU 给芯片 芯片给桥 桥再返回给芯片的通讯

有一点特别想不通为什么装上CPU后跟集显供电的那一路供电的对地阻值是0

网友:
集显这路对地阻值偏低,先可以不用管,如果怀疑,可以先把集显这部分的原件全部拆掉。CPU核心供电不出,你应该看看6系列芯片组出CPU核心电压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