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73v5 闪屏维修

楼主(2017-01-19):
     这个飞利浦273v5L的显示器已修好几台了,在使用过程中突然闪屏、花屏,关闭电源马上开机可能1、2小时又没事,拿到店里试,也没有看到现象,客户发过来的视频上确实是闪屏厉害。先前以为屏线问题,换屏线没用,屏线接口也做了处理没用,故障一样,电源板之前也换过,唯有驱动板没换,这次仔细查看驱动板,测试屏电压,5V有波动,再看驱动板屏滤波电容是一个贴片电容,一般这个地方会是电解电容的,料想这个有问题,果断换掉,再看117稳压管也有一个同样大小的,也换掉,上电测5V屏电压,这时偶然一下到4.2V屏闪一下,测屏开关管前级电压一直稳定,接着换这个管子,再试5V稳定。装好机壳,然后试机三天再没发现闪屏现象。看来飞利浦这款机子在用料上有点次,以后同学们看到这款机子碰到这个现象,先换掉这三个地方的元件试试,现把图发上来给大家参考。

网友:
这种故障最花时间了,比较难搞、

网友:
主要是哪个驱动板上的1.8伏的芯片主供电。

网友:
这是一个P管 由芯片控制的 还有很多显示器是白屏 我刚前几天修到AOC  24寸的 开始的时候白屏 后面修了这个管子后 直接电都不过了 原因就是这个管子 当时误导我了 走了弯路 因为屏排线一插就不过电 是不过电 这以为是屏有短路拆下可调5V烧鸡 屏没事电压也没被拉低 这就开始怀疑驱动板了 驱动板前级也是5V稳稳的 就是过了这儿管子就变成了3V度 测了一下B级电压是高电平 这是芯片控制的啊 我手上又没有那个芯片 于是直接拆下短接DS两脚 我以为这样会一开机的时候白屏一下 最后也没有白屏 就直接是显示正常的额  我也不管了 现在还没返修 应该是正常了 应急维修 同行的机器 不能花太多的时间和成本 本来价格就低了

网友:
经验都是靠大家分享的 楼主好样的

网友:
贴片电容 容量太小了  换电解的

网友:
学习了,以前我直接短ds级

网友:
大容量点解电容是亮点

网友:
这精神,真不容易,如果症状很频繁,修起来还好些

网友:
双击666关注,老铁没毛病,大神级维修

网友:
有图片并文字描述,这是必杀简

网友:
驱动板出这种问题的故障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高手啊~~我早就换板子了,你这属于工厂维修级别了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可以试下

网友:
这驱动板真省钱啊,居然一个大点的电解都没有~
这类情况一般排除供电就是主芯片了…… 特别是三星一些22,24的板能烫死人,我一般直接用导热垫把板子的热量导到屏的铝板上。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25V470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