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5一体机电源通病

楼主(2017-01-19):
要过年了,很奇怪的是这几天一下子来了三台联想B325的一体机不通电的,拆开全部都是清一色的电源坏,此电源是双8P的,有点贵,淘宝上也要百来块,而且还不是原装,问了下联想售后原装的要两三百元,关键是现在的快递也停了一大半,算了,硬着头皮拆了修,本来我基本不喜欢修电源的,里面的线太密修起来很麻烦,没想到一检测还挺简单的。测5V待机电压没有,待机芯片是TNY277PN,通电一量,第一脚没有电压,量大电容有320V,这个就不对了,第一脚应该是320V的,一测相连的电阻,无穷大,拆了,真烧了,量了下这个芯片没有短路呀。找了一个0.22的电阻换下通电,啪啪啪,哈哈,预料之中,再拆这个电阻,量这个芯片,原来软击穿了,S级跟第一脚正向反向都有阻值,正常情况下是只有一向有阻值的,手里没有这个芯片,看了下引脚定义,跟TOP258一样的 ,只有功率不同,TOP258的功率还高些,可以代换,刚好手上有四五个TOP258PN,因为有液晶有这个芯片的通病,所以备了些,直接换上,再次换上一脚相连的电阻,通电,待机出来了,直接可以触发了,没想到,拆了那两个一体机的电源,问题一模一样都是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 了,分享出来,免得以后有同行直接就买电源换了,这个修起来很容易的

网友A:
学习了,不过不知道能不能遇到了

网友B:
这个电源坏的挺多,这是个通病。

网友C:
电源偶也不喜欢修,前几天就淘了一个电源换上,

网友:
要是 上个电源图 标示损坏的位置 就好了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不过不知道能不能遇到了

坏的 情况 很多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坏的挺多,这是个通病。

看来是厂家 设计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不过现在修手机的多了,修电脑的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偶也不喜欢修,前几天就淘了一个电源换上,

好电源 还是值得一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坏的挺多,这是个通病。

确实是通病 其实也不是通病
应该是电源商采购的芯片有问题
以前旧电源的tny278这类字符都是激光刻上去的
用到电容鼓包都没坏几个

现在坏的多的基本上是丝印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通病 其实也不是通病
应该是电源商采购的芯片有问题
以前旧电源的tny278这类字符都是激光刻上去 ...

应该是这么回事,生产厂家用的料太差,换了芯片,一直用到现在也没事。

网友:
楼主配上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主配上图片就好了。

网友E:
我想说的是----不是太差而是偷工减料了,很早的时候有些电源IC是负载短路,过重时会启动保护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的是----不是太差而是偷工减料了,很早的时候有些电源IC是负载短路,过重时会启动保护功能的,

也可能厂家对进货渠道把关不严...............

网友:
这个是通病,修过

网友:
通病啊,坚持不断学习中,石家庄市灵寿县水利局

网友:
会修这种一体机电源也非常好  报价可以保高一点

网友:
这机器是高压板故障通病

网友(2017-03-11):
以前修过  有次是电容不良  下面微鼓   很少见的

网友F(2020-06-30):
老师你在哪里,我也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