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插电5分钟后能开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01-19):
接到一个富士通笔记本,型号已经看不清了,猜测是A1130,板号:CP404550-Z4
刚插电源指示灯不亮,开机键没反应,电源键电压1.0V,开机键电压自己慢慢上升,插电源5分钟以后上升到1.9V待机指示灯亮,可以正常开机。

本人新手,这种主板没见过,不知道那个代工厂生产的,没有点位图图纸,找不到各个电压测试点和开机时序,求助维修思路。

网友A:
先去下载图纸分析线路

网友B:
刚插电时,保隔过了吗?

网友C:
这种机,无图纸无点位,只能看芯片数据手册加经验维修了。

网友D:
这种故障挺奇怪的,下图纸看看是是保护隔离还是待机芯片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E:
其实已经找到故障点,顺着追开关电压来源就可以的,图纸点位坛上没有的话可以到某宝找一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去下载图纸分析线路

图纸找不到,淘宝上也买不到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吧  先三板斧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插电时,保隔过了吗?

没图纸,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无图纸无点位,只能看芯片数据手册加经验维修了。

现在刚开始学习,维修经验几乎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挺奇怪的,下图纸看看是是保护隔离还是待机芯片部分出问题了

图纸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已经找到故障点,顺着追开关电压来源就可以的,图纸点位坛上没有的话可以到某宝找一下看

某保找到有链接,就是没这个板号的图纸

网友:
自己跑线吧

网友:
之前我们碰过一台联想B460,开机好要5分钟才会亮屏,后来换了个EC就好了。

网友:
这个无外乎漏电,滤波,问题,仔细看看待机是否有,冉阿后看看ec供电是线性,还是3v电感提供,开关是否有上拉,滤波,半层腐蚀

网友:
各个电压 先看一下 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