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 ipad5 花屏,重启出进度条,白苹果的维修。

楼主(2017-01-19):
收到朋友的一个ipad air。。我们叫ipad5.
故障是开机屏幕花屏,然后不定时出现数据线或者激活模式。收到机器还真的是花屏。

当初太单纯,以为和电脑的显卡门一样是暂存ram的问题,因为要避开CPU,所以硬盘和暂存一起下吧

订回来的新暂存(已装上)和原来暂存合影

发现问题依旧啊。。。。而且确定问题的具体表现了!
这种故障。正常拿着看一下午鬼吹灯都没事,就是不能关机,关机再开机,就白苹果出进度条,永远也不能开机。
必须刷机,刷机直接过,但是激活模式选语言还会跳回到第一页,偶尔激活进去以后又是一切正常。只要不关机。。

给客户报了cpu的价格和风险,,开撬。

处理好焊盘,重装了cpu,故障依旧。。。。

问同行要了个cpu,植锡。。。。

cpu合影..

装好。。。

刷机过了以后,一切功能正常,也能关机了又看了一集鬼吹灯,关机开机都没事了。

客户是妹纸,挺爱护的,没摔没变形没进水,好好的出现这种故障,也是不知道为啥cpu就神经了。。。。。

-------------------------------------技术在交流中进步,转载请标明出处------------------------------------------------------

网友A:
你这个是重置了CPU好了吗?

网友B:
是U本体坏引起的吧

网友C:
换个CPU为什么要刷机  不是换硬盘什么的才要制么/

网友C:
对了,手机里面的大芯片   是BGA拿下来的,还是风枪吹的

网友D:
楼主撬cpu都什么价位啊

网友:
真的很羡慕楼主的焊工...............

网友E:
bga都能搞!不是一般人!!!

网友:
换cpu好的,楼主手工不错

网友:
这机器修起来好累啊

网友:
哇塞   你这同行真不错  啥配件都有

网友:
刷机是为确认故障范围吧

网友:
难搞得三件全弄了,手工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重置了CPU好了吗?

帖子里也说了嘛。重装故障一模一样,更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撬cpu都什么价位啊

撬3.5换5.5

网友:
楼主炉火纯青了。我们还要练手工。多练练到熟悉。关键是掌握要点!!!和感觉

网友:
楼主手工了得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像我这种随便修修自己家里主板的 这个搞不了  厉害

网友:
技术真的是干纲的

网友:
显示信号由cPU控制的,它坏了会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重置了CPU好了吗?

楼主是唤cpu本体芯片解决的,重新植锡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U本体坏引起的吧

是的,看帖子,是cpu芯片损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CPU为什么要刷机  不是换硬盘什么的才要制么/

最好刷一下机,以免有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手机里面的大芯片   是BGA拿下来的,还是风枪吹的

cpu芯片一般是使用热风枪手工拿下来的,bga也可以取下来要专用的风嘴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bga都能搞!不是一般人!!!

这个不是bga搞得,而是手工使用热风枪吹下来的

网友F:
ipad5 刷机4014,搞得要疯了。7,8块板子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7-02-18):
真够厉害的呀,这种问题都能搞定佩服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ipad5 刷机4014,搞得要疯了。7,8块板子都是这样的情况。

4014 硬盘是一个可能    CPU   还有CPU跟硬盘的通讯也会造成的 还有硬盘的供电

网友:
cpu会导致奇怪的问题

网友:
很羡慕楼主的焊工

网友:
*脏话*这技术厉害了,CPU都开搞了

网友:
技术好,这个手工也是佩服。三件全换了

网友:
为技术点赞,加分

网友:
感谢楼主,已收藏,不时之需。

网友:
这才是真功夫

网友:
技术好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客户是妹纸,挺爱 护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手机里面的大芯片 是BGA拿下来的,还是风枪吹的
BGA需要专门的风嘴 迅维有卖 不过贴主应该是风枪取下来的

网友:
厉害了。这样都行

网友:
难道 是CPU虚焊引起的吧

网友:
换下的CPU有研究出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至今还不敢亲手换CPU。。。。。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