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ps屏,屏幕左半部分 像素点 有问题

楼主(2017-01-19):
lg ips 屏幕,左半部分每个 像素点 的 RBG 发光出了问题,开帖求病症,下图是放大后的,这样可以清楚看明白每个像素的发光情况。屏左显示是有问题的,红和蓝部分像素点有规律的偏暗/亮度不足,屏右是正常的,绿色都是正常的,屏幕中间部分渐变过度。打开机器后盖就 三部分,主控板、排线、和屏幕(包括屏幕板),请问哪处是关键?

http://chinafix-com.oss-cn-hangz ...

网友:
如果不是背光的问题,那就不要考虑修了,这屏就只能这样用了,

网友A:
请注意,这些有问题的点,只是体现出少压缺电的样子,灯点得不够亮,不是坏点,该灭时还是黑的,正如我用蓝色纯色,红色绿色没出现。有热心网友回帖说屏物理坏的,灯管坏的,我认为不准确。

网友:
当然是屏幕板问题

网友:
这情况好像不是你我能解决的!

网友:
有点发暗 那查屏上电压正常不

网友:
太高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这些有问题的点,只是体现出少压缺电的样子,灯点得不够亮,不是坏点,该灭时还是黑的,正如我用蓝 ...

用通用板点屏试试,基本上就是个屏坏。

网友:
这个好象不好修啊,基本是逻辑板有问题了,你查下逻辑板上的VGH VGL是否正常,注意是检查每个软件排线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是只能这样用着了。、、、

网友:
直接建议客户换新

网友:
IPS224T? 是的话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换屏先排除它

网友:
屏坏了,不值得深入研究

网友:
这种毛病建议换新的吧 比较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