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不触发,开关无电压

楼主(2017-01-19):
隔离电路正常,测TPS51125芯片,VIN19v正常,vref为2v正常,vreg3为3v正常,vreg5为5v也正常,但是1端和6端,没有电压输入。自己新手,请老师们多指教

网友:
电脑故障现象是插入电源,电源指示灯和充电指示灯都不亮,按开关没有反应

网友A:
按时序检修桥的侍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检修桥的侍机条件

什么待机条件?

网友:
+vccp没有电压

网友:
量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不行换ec试试

网友:
把1/6端悬空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检修桥的侍机条件

如些的相遇。。。。

网友:
还没修好,不知道怎么下手。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