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7240

楼主(2017-01-20):
dell e7240 拿过来是大短 故障决绝是电容电路 现在上到到0.09 裸板 测量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但是电路到0.09 掉电
掉电

网友:
供电出来 电源好信号有没有正常 cpu供电有没出来

网友:
CPU供电出来更换cpu、试一下

网友:
掉电应该是后极有短路吧

网友:
发现新的问题 电源调到16V 可以开机 正常显示器 但是充电短路,有时候短有时候不短 P沟道管子测量过没有短路

网友:
0.09的时候电压全部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