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清灰,换硅脂

楼主(2017-01-20):
          店里经常会见到客户自己给显卡加硅脂整坏显卡核心的事,其中不泛有一些中高端的卡,看着挺可惜的,这里讨论一下自己的建议。
         显卡在在使用超过两年以后,或者是经常挖矿的卡,可能会发现温度比原来略高,甚至经常出现系统警示等现像,提示散热不良,很多情况是因为硅脂挥发干燥,由原来的糊状变成偏硬的多孔性固体,严重增加散热阻力,此时需要更换硅脂时,建意用以下方法。
        用下图所末的1.4     2.3交叉松下四颗螺丝各一圈,(先各松一圈,以防单角受力压坏核心)
重复刚才的顺序直到将四颗螺丝拆下。轻轻试一下散热能否下来,如果粘在一起千万不要硬来,很容易造成虚焊,到药店卖一支小瓶的医用酒精,想办法尽量滴在核心与散热中间,弄到板子上也不要怕,稍等一会儿硅胶就泡软了,轻松取下,用卫生纸擦干净残留硅脂,核心基板上有很多小贴片电容,附近也要擦干净,小心一点,一般此处的贴片焊点较宽不容易掉,但仍需小心一些,彻底清理显卡上的灰尘。注意不要将板子上的绝缘用螺丝垫片搞掉了,包括核心周围的橡胶支撑。同样擦干净散热上的硅脂,关处理上面的灰尘。
        薄薄的涂在核心上一层硅脂,尽量刮平,中间不能有断开不连观等现象以免产生气泡,不要涂太多,只要薄薄一层将核心复盖既可。
      将散热背面向上放好,在四个螺丝孔1和4或2和3中插两根牙签,插上风扇供电插头,将坚起的牙签对准显卡孔穿过去,这样可以快速的对准孔位,将没有放牙签的孔上装上螺丝,注意,先不要上紧,拔掉牙签,同样装上另外两颗螺丝,用拆开时的交杈顺序分三次旋紧,不要上紧一颗再上另一颗,预防单角受力。好了啰嗦完了,谢谢观看

网友:
这也能做的这么细?我都是直接涂。

网友:
我就喜欢自己折腾的客户   你们不折腾坏  我们怎么有活干呢

网友:
细心出细活,细活出细心。

网友A:
现实中确实不乏这些清理就能清坏的客户。

网友:
楼主很细致,能从中学到一些以前没注意的细节

网友:
这个写的非常好

网友:
费心了,,,3分钟的事  写了10分钟,,

网友:
费心了,,,3分钟的事  写了10分钟,

网友:
拧螺丝要对角拧 不然会压坏芯片的

网友:
让客户自己清吧 坏了就有钱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实中确实不乏这些清理就能清坏的客户。

这种卡维修怎么搞 ?一般都是搞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卡维修怎么搞 ?一般都是搞掉件?

一般都是查电压,查各类工作条件。

网友:
这样太麻烦了

网友:
好办法,高端卡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精益求精.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