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的MICRO USB母座

楼主(2017-01-20):
魅族手机充电口损坏短路,找了一个形状一样的换上去,结果插电短路大电流。但测量5V并不对地短路。以为电路故障,琢磨了半天。后来发现5V和地的位置好象不对,和普通的正好相反。对比一下两个母座,原来如此。好在事先严格限制了电流,不然后果严重。

形状一样,脚位方向相反。

网友A:
金牌维客了  这种错误也能犯···

网友:
我看着形状怎么完全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金牌维客了  这种错误也能犯···

我感觉你是纸上谈兵,基本没有换过手机充电插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是纸上谈兵,基本没有换过手机充电插座。

那让你失望了  我在北京学的修电脑  来家了  天天修手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让你失望了  我在北京学的修电脑  来家了  天天修手机

毛主席说,有错误能改就是好同志,怎么到你这里成了不能犯错误?我上错接口,改过来就可以,这算严重错误吗?对手机有严重伤害吗?对人苛刻不能证明自己水平高吧。我金牌维客怎么了?再嫉妒也不能乱咬人乱灌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让你失望了  我在北京学的修电脑  来家了  天天修手机

我也是。修电脑的少的可怜

网友:
这是向各位严重提醒,不要看着差不多。要严谨工作。接口方向一致,引脚一致才可以。接口不同,供电脚在不同位置。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毛主席说,有错误能改就是好同志,怎么到你这里成了不能犯错误?我上错接口,改过来就可以,这算严重错误 ...

知错能改肯定是好同志啦   还有我从不灌水

网友:
所以说,做维修要细心。

网友:
最主要楼主发现错误并修好手机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不管是普通USB座,还是MICRO USB座,存在引脚不同方向的安装原来还真没有注意。

网友:
更换前没有先仔细比较下吗 ?

网友:
这座子确实易混用

网友:
怎么看也两个不一样啊

网友:
这也有 下回要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