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184,复印件打印件出现底灰,出现在尾部,第张都有一样的位置,求解!!

楼主(2017-01-20):
机器用了4万多张,现在的出现了如图的问题,求大神们帮帮忙,看看是哪的问题。新换的原装载件和粉,初始化都做了,还是一样。

这是机器内测页

这是复印页

网友:
是每一张都一样,印多少张都一样

网友:
硒鼓有换过吗

网友:
原装鼓没换过
那个底灰应该是前面不是尾部,是最先的出纸的一侧有底灰,我弄返了

网友:
弄好了,是刮板的问题,换了刮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