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2a300b 花屏

楼主(2017-01-20):
s22a300b 花屏   用点屏器 点屏正常  屏线换过  应该是驱动板的事  数据也刷了   不知道怎么修谁能指点一下

网友:
花屏不上图片 这么说啊

网友:
上个图片来看看

网友:
那可能是找的程序不对呀

网友:
最好上个图片来看看

网友:
那就再找几个程序,写一下

网友:
驱动板分辨率不对也花屏

网友:
估计驱动板坏了, 你换一个驱动板试一试

网友:
唯一的花屏图片没有  帮不了

网友:
三星主芯片坏的不少。

网友:
屏线 看下 是不是

网友:
三星的程序坏的多。屏线也会引起。

网友:
其实驱动板供电不良也会花屏,只不过在显示器花屏中比较少见,但你确定屏是好的,屏线与程序都搞了,那就查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