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笔记本要用原装适配器

楼主(2017-01-20):
这个本本是偶尔发现的,亲戚拿来让我把笔记本给他清下灰,换个系统,其实也算不上亲戚,可是现在就是这样,都想来占你下便宜让你帮忙 ,放那两天没管,今天闲下来结果电池没电,我用我的适配器开机亮机一会掉电,一看风扇上全是灰,就拆机给清了下灰,然后装起来,还是一样,有时刚显示就掉,有时要到系统时就掉,草尼玛了一万次,这尼玛都是这样的人,笔记本主板有问题拿来让我换系统,到时候又赖我说我搞坏的 ,这些个人怎么都这样,我换联想的适配器用宏基转接口,一样掉,用我的可调电源也一样的掉,妈的,咋办?无意间,用了他的原装适配器不掉了、宏基还有这样的?以前修这么多宏基都没发现还必须要用原装适配器才可以呀,以后有同行维修遇到这问题,不防换个原装的适配器试下

网友:
是以前的那种5.5*1.7接口吗

网友A:
一看你就是外行,宏基拿直流器都要用20V才不会掉电 知道吗

网友B:
这个机器 修过 用的可调没有发下必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C:
这电源接头没有中间针,是很普通的电源头,,所以维修电源或其它电源掉电,不太相信

所以特意在网上查了一下,这本子电源是这样的,很普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你就是外行,宏基拿直流器都要用20V才不会掉电 知道吗

哦 学习了 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接头没有中间针,是很普通的电源头,,所以维修电源或其它电源掉电,不太相信

所以特意在网上查了 ...

好像 中间针 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像 中间针 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关键是这电源没有中间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这电源没有中间针

哦 看样子 这适配器 没有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 修过 用的可调没有发下必用原装适配器……

我可调电源一直用的是19.8V,用一会掉电,我又用的联想的20V 的适配器用的转接口,也是一样的掉电,从来没遇到过宏基这样的情况,所以才发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看你就是外行,宏基拿直流器都要用20V才不会掉电 知道吗

我用的联想的适配器就是20V的长的那种原装的,用宏基转接头试的就是掉电,我的可调电流一直调到19.8V那里,也是一样的掉电,以为是电池问题,接上电池会充电,有时到系统那掉,有时到LOG就掉了,以为这机子主板有问题,最后用他原装的适配器就不掉,如果解释?修了这么多年本本,宏基从来没听说过要用原装适配器的,关键是我手上这个遇到了,用他本来的原装适配器就是不掉,我用了别的适配器换了三个,而且都是用的别的牌子的原装一样的掉,用我的可调电流表也是一样的掉,可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接头没有中间针,是很普通的电源头,,所以维修电源或其它电源掉电,不太相信

所以特意在网上查了 ...

确实,我也从来没遇到过宏基的笔记本要用原装的,可是我就是遇到了,很奇怪,所以才发贴,不然就这样的我还有必要发贴吗?用联想原装20V的用宏基转接头掉电,用可调电源也是一样的掉电,接上可看到电池在充电,反正就是掉电,用他原装的就不掉了,很奇怪,第一次遇到宏基的本本有这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联想的适配器就是20V的长的那种原装的,用宏基转接头试的就是掉电,我的可调电流一直调到19.8V那里 ...

我调20.5V 从没出过问题 除非你接口松了,用联想设配器应该是安数不对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调20.5V 从没出过问题 除非你接口松了,用联想设配器应该是安数不对才会掉电

排除了口松的可能,因为掉电时充电灯都是亮的,宏基的笔记本我有联想20V-5A的适配器应该不至于带不动吧?

网友:
有些事是没法说的。

网友:
给我的感觉就是功率不够,或者接口松动接触不好,才会导致这样

网友:
是中间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 修过 用的可调没有发下必用原装适配器……

天意说的对,这个本子,修过很多了,都是用稳压电源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