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9fx x7 v14

楼主(2017-01-20):
这个有复位,电压都正常,刷了BIOS都不行,求解

网友:
测量下CPU座子到北桥的HT总线对地阻值是否都正常。

网友:
1 cpu问题
2 桥或者供电芯片

网友:
没图没真相,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东西

网友A:
是不是不跑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跑马啊
就是不跑码,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