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19 mcu芯片在哪里?没有八角的芯片啊!

楼主(2017-01-20):
屏坏了,换了个长城的好屏,都是19寸的,一次点亮,但是显示不全,应该是mcu的问题。想刷mcu。可是在hkc的驱动板里找不到mcu芯片,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中间那个大芯片就是,,,

网友A:
问题那个大芯片怎么刷mcu呢?

网友:
这种集成到芯片里了吧

网友:
接VGA接口刷

网友A:
是什么设备?名字叫什么?淘宝有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那个大芯片怎么刷mcu呢?

在线刷,,,,如果不想在线,那你就买个高档编程器

网友:
接VGA  用编程器   再下个软件刷

网友:
基地搜索809F

网友:
用编程器刷
V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设备?名字叫什么?淘宝有卖吗?

这些都不知道,你怎么刷呀,,

网友:
2120的芯片,用809F直接刷,不要找八角芯片了,孩纸

网友:
809F就可以的,。。、

网友:
这个程序是在主控里的

网友:
2025的芯片吗  是集成在MCU里的 没8脚程序芯片

网友:
809发KEYI A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指教。
另外问个问题:这个mcu我是直接刷换上去的那个屏的程序吗?也就是长城的mc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指教。
另外问个问题:这个mcu我是直接刷换上去的那个屏的程序吗?也就是长城的mcu?

大家指点下

网友:
这种集成在芯片内部了,可以用vga线连接驱动板刷,一般都是用的809f类的编程器刷的

网友:
之间那个大芯片就是呀

网友:
淘宝找809F编程器

网友:
809f就可以刷啦

网友:
程序在2120芯片里 用RT809可以刷

网友:
中间那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