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楼主(2017-01-20):
求P6-1499CNBIOSH-JOSHUA-H61-UATX
HP Pavilion p6-1499cn 台式电脑

网友A:
报板号吧,报型号一般没办法找到BIOS。

NB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板号吧,报型号一般没办法找到BIOS。

H-JOSHUA-H61-UATX: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H-JOSHUA-H61-UATX:1.00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3705-1-1.html
你看看这里,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
可以在论坛搜一下 没有的话就去某宝看看

网友:
HP官网 有吗

网友B:
这个解决了论坛里有搜索版号就可以找到一开始搜索没搜办好晕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解决了论坛里有搜索版号就可以找到一开始搜索没搜办好晕死啊

因为同一个型号下面,涵盖的子型号还是比较多的,因此报板号是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