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40 板号是LA-A993P集成显卡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7-01-20):
HP 240 板号是LA-A993P集成显卡加电无显示。这个机器板子做的很简单,就一个板载cpu,而且CPU南北桥显卡四合一的。量了量CPU电压1.68V,电感有点烫,但是用示波器量波形都出来了。貌似正常的。其他电压内存1.34V,低电压正常。加电无显示。摸四合一的桥。没有半点温度,怀疑复位不正常。换过EC,我有原装带程序的。无果,刷了论坛集成显卡的BIOS也无果。还有换了个BIOS芯片刷程序也无果。现在基本没有思路了。恳请论坛的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电流上到0.22-0.16.我量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所有怀疑信号问题。。。

网友:
太新了不好修

网友:
要是集成的那个芯片坏了还真不好弄

网友:
新的了不好修

网友:
HP 的修起来就是给力

网友:
电感发烫不是好事  就是能亮机也会掉电   排除供电芯片  上下管 滤波  就可能是一体u问题了

网友:
check Reset signals and VRMPWRGD

网友:
楼上是从国外来的吗?貌似很专业。。。可惜这个机器没有电路图。

网友:
丢烤箱烤半小时,或许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