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电源 改SATA 输出线

楼主(2017-01-20):
1个 好的  P4 杂牌DELL 电源

输出接口 20针

散热片底下 还有螺丝固定

NTC 是绿色的

后级PWM 494

后级输出滤波电容 看起来个头大点

辅助部分 分立元件

后级12v输出整流二极管 是两只二极管
不是一体的

散热片厚度比现在的杂牌厚
变压器体积有点小

输出线 改一组

不知道 用在现在主板 和硬盘 会不会 出现功率不够

网友A:
这个功率要仔细计算下才行,我第一台电脑装机用的就是百盛电源(好像是航嘉的子品牌),精英的BX主板,瘸羊的300A,结果到装第二台时电源时(AMD的独龙1800+),主机完全起动不了,后来只有买了个230W的长城电源才行,你也不要想着改进电源什么的(没用),那台百盛当时是已经换了主开关管2SC2625和一部分电容的,现在的集成CPU起码65W以上,保守主机最少要180W,如果你计算电源达不到这个功率(最好有200W,旧电源要打折计算)就不要浪费时间了。还有就12V的输出电流要在12A以上(集成CPU对12V需求大),否则稳定性很差

网友B:
杂牌的没必要改,要是品牌的可以改着试试

网友C:
这破电源,折腾啥,功率太小,,电源功率不够对硬盘最有伤害

网友D:
这个电源没有折腾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要仔细计算下才行,我第一台电脑装机用的就是百盛电源(好像是航嘉的子品牌),精英的BX主板,瘸羊 ...

多谢指点
这样看 估计这个 电源 不行 功率不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要仔细计算下才行,我第一台电脑装机用的就是百盛电源(好像是航嘉的子品牌),精英的BX主板,瘸羊 ...

小心版主扣分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牌的没必要改,要是品牌的可以改着试试

也是不改  现在硬盘 不都是串口硬盘
想用在现在比较新的 主板上  直接改个输出线  看看是否可行的
其他地方 都未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破电源,折腾啥,功率太小,,电源功率不够对硬盘最有伤害

哦 是这样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没有折腾的必要..........

哦 算了 不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杂牌的没必要改,要是品牌的可以改着试试

品牌电源还值得一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破电源,折腾啥,功率太小,,电源功率不够对硬盘最有伤害

支持,很老的杂牌电源不值得折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小心版主扣分啊 。。。

为什么要扣分啊?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品牌电源还值得一试..............

可能是品牌的 输出功率足的原因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支持,很老的杂牌电源不值得折腾.......

老的杂牌电源 感觉比现在用料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扣分啊? 不懂?

回复帖子 没有实际意义 属于灌水

网友F:
我的H61主板加G2030的CPU就用早期的品牌机200W电源,效果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的杂牌电源 感觉比现在用料好

也强不了那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回复帖子 没有实际意义 属于灌水

灌水小心被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H61主板加G2030的CPU就用早期的品牌机200W电源,效果很好.

经验之谈,支持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的H61主板加G2030的CPU就用早期的品牌机200W电源,效果很好.

可惜按这是杂牌 功率肯定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强不了那去...............

还是要好点 用料好点 现在的钱贬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灌水小心被禁言...........

不过电源 这个版块版主估计比较忙
管的比较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过电源 这个版块版主估计比较忙
管的比较送

哦,原来是这样,前两天修了3个电源,一个航嘉(无待机),2个杂牌(无待机,风扇转下就停)
杂牌2个修好了,航嘉死活修不出来,辅助IC DM311Z的,VCC脚电压不正常,查初级扫荡 换光耦 换IC 依然不行,问题出在反馈电路,没头绪修不出来,拆了当废品了

网友G:
楼主可以上个大图看看,现在的电脑功率都大大减小了,特别是固态硬盘的推广,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H:
这个电源看样子不像是杂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要仔细计算下才行,我第一台电脑装机用的就是百盛电源(好像是航嘉的子品牌),精英的BX主板,瘸羊 ...

现在的硬件对12伏的功率要求比较高,过去的老电源12伏的只有10安,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是这样,前两天修了3个电源,一个航嘉(无待机),2个杂牌(无待机,风扇转下就停)
杂牌2个修 ...

一般来说 只要不是辅助变压器坏了
辅助部分 故障一般都可以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上个大图看看,现在的电脑功率都大大减小了,特别是固态硬盘的推广,楼主可以试一下。

这个电源 估计不行
是按回收的845 主板用的

看变压器的个头 顶多180W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源看样子不像是杂牌的、

看PCB 风格  想按 遇到过早期的全汉的 电源
可能是全汉代工的

有是焊接 有是螺丝 按遇到的几个 全汉的电源 见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硬件对12伏的功率要求比较高,过去的老电源12伏的只有10安,不够用。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估计只能在老店的板子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估计只能在老店的板子用

老板子应该没事,不过一般都是弄一个d型口转串口的转接头接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板子应该没事,不过一般都是弄一个d型口转串口的转接头接上就行了、

有时候 有光驱的话 得高连个转接头
算了 直接加根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惜按这是杂牌 功率肯定不够

楼主的这次折腾没太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次折腾没太有用..........

是的 折腾的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次折腾没太有用..........

生命在于运动,经验在于折腾

网友:
这个直接接个供电线就行的

网友I:
我一般改成sATA接口的电源线,焊在上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一般改成sATA接口的电源线,焊在上面就行

是剪断 焊接上去的吗

网友I:
是的啊,剪断线,焊在哪个老式IDE硬盘供电线4PIN处,接成SATA硬盘供电线接口线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啊,剪断线,焊在哪个老式IDE硬盘供电线4PIN处,接成SATA硬盘供电线接口线材就行了

哦 是这样改的 不用拆开机壳子了

网友J: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石家庄市灵寿县水务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石家庄市灵寿县水务局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石家庄市灵寿县水务局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K:
这电源,太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电源,太老了吧

是的 很老了 08年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