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710独显的机器键盘鼠标用不了

楼主(2017-01-20):
外接键鼠正常,自带键盘有几个键可以用,但是乱码。把键盘接口数据线对地电容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机器  换过  其他配件吗   比如屏啊   什么的    换全新键盘试过吗

网友:
BIOS刷过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  换过  其他配件吗   比如屏啊   什么的    换全新键盘试过吗

没有换过屏,键盘是换的全新的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