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60E-I7 D4

楼主(2017-01-20):
求助神舟K660E-I7 D4,机器不加电,经检查南桥坏了,更换南桥机器显示OK,进系统正常。但是会掉电,求高手指点迷津。
掉电

网友:
刷BIOS ,ME不对

网友:
换桥后有些主板得刷BIOS

网友:
刷下修改过ME的BIOS

网友:
重新刷纯净版me的bios,否则30分钟后准时自动掉电

网友:
又是bios问题,这两天搞得我头都大了。。

网友:
我的 亮机 1分钟 掉电

网友(2017-07-25):
刷一下桥BIOS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