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6L16SW刚开电花屏,过一会正常了

楼主(2017-01-20):
如题。放一天不用,一开机就是竖条纹。过个四五分钟自己就好了。
拆开壳看了下,也没发现虚焊和电容鼓包的情况。
虽然怀疑是哪个电容不良,但不知道怎么找。

网友:
最好用排除法,先能判断屏是否有问题

网友:
DC-DC电路,各组电压,3.3V,2.5V,1.8V等。

网友:
好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
有结果么有?估计屏坏了,

网友:
供电滤波电路先查查

网友:
特别支持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出结果了吗  分享下

网友(2017-02-20):
每天开机前先对一片区域的元件加热,然后再开机看正常不  如果正常就说明那片区域的电容之类有问题,先换掉再试

网友:
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先检查排线吧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
应该有结果了吧,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用示波器比较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