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 NFC主控芯片底脚 信号图解分析

楼主(2017-01-20):
IPHONE 6S PLUS NFC主控芯片底脚 信号图解分析

网友A:
我色弱,请问空脚与STOCKHOLM_AVDD两个颜色到底是哪些引脚?还有STO0CKHOLM_TVDD是哪个引脚?

网友:
供电信号啊,用图纸查查

网友:
楼主的资料 可真是多又精!!!

网友:
楼主的资料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色弱,请问空脚与STOCKHOLM_AVDD两个颜色到底是哪些引脚?还有STO0CKHOLM_TVDD是哪个引脚?

色弱还能上网的啊  要注意眼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