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m1d3 usb的问题

楼主(2017-01-20):
联想cfm1d3 大家都知道的usb通病无供电换r65但是还一样大的电阻用不了多长时间 修了好几台刚开始换的是一样的 没多长时间返修了 最后换上10欧左右的OK了没在返修 今天又送来一台直接秒杀 大神勿喷
通病

网友:
看来出场设计的电阻阻值有问题了。。

网友:
有些可能不是电阻的质量问题,可能是设计的阻值不合适

网友:
直接1 - 8脚短接省事

网友:
请问这板子是什么芯片组的啊,看名字好像英伟达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吧

网友:
其实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收藏下次好秒,是什么型号的机器的板啊

网友:
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是USB口的8脚供电芯片问题,一般是其中一个坏了,拉低了USB_EN,我那台修好是拆了最上面那个芯片好的

网友:
上个图老大

网友:
也换过电阻没有返修过

网友:
这电阻起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