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战斧b85ak不触发维修与bios分享

楼主(2017-01-20):
开关针电压0.3左右 pcie b10也是  对地阻值370多  其实问题很简单  就是5v转3.3v待机的1117坏了   因为论坛没有这块主板的帖子  所以发一下  分享一下bios

七彩虹战斧c.B85AK V22.zip

网友A:
东西还行吧,只不过下载分有点贵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还行吧,只不过下载分有点贵撒

论坛好像没有

网友B:
这个显卡很少看见了,  是原件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很少看见了,  是原件坏了

兄弟  是不是吃醉了  我打烂你的colorful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是不是吃醉了  我打烂你的colorful显卡

哈哈,灌水该打

网友D:
修台式机,1117坏的还真不常见,显示器坏的到时不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台式机,1117坏的还真不常见,显示器坏的到时不少

这里1117损坏就是内部稳压线性电路没有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里1117损坏就是内部稳压线性电路没有工作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说台式机坏的真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说台式机坏的真不多。

那应该说你碰到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应该说你碰到的不多

我搜索的b85ak  一个帖子都没有  下次注意

网友:
这个官网有下的吧

网友:
少见  加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修台式机,1117坏的还真不常见,显示器坏的到时不少

今天刚遇到一个,1117用风枪一吹就,电压就正常了,冷态不正常,换了就好。

网友C:
有些h61也有啊  就那个1117直接转3.3v sb

网友:
没有待机 简直跟送钱没啥两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h61也有啊  就那个1117直接转3.3v sb

我说的不是1117少见  是你这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刚遇到一个,1117用风枪一吹就,电压就正常了,冷态不正常,换了就好。

这样情况虚汗也有也可以说内部电路稳压线性工作不稳定

网友G:
这只能说七彩虹用料确实不行,正常使用1117都能损坏。常理这玩意坏的情况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只能说七彩虹用料确实不行,正常使用1117都能损坏。常理这玩意坏的情况不多。

说的点子上了,就是用料不行,我是用1085代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的点子上了,就是用料不行,我是用1085代替的。

它也只能用差料,不然成本上去,它就没有好的售价,自然就没了利润,通路的形象决定了它只能这样。

网友H:
这维修速度也太快了,让我们小白咋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维修速度也太快了,让我们小白咋混

运气好  因为没有图纸  想到以前的h61也有11175vsb转3.3vsb  就刚好遇到  如果其他芯片转的就恼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