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监控电源适配器 电路分析

楼主(2017-01-20):
没事 画下12v 监控电源的 电路图

学习下 简单的 开关电源的 电路分析

参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46038-1-1.html

和这个帖子的 辅助部分相似
但略有不同

310v一路  经过启动电阻 1M 到达 开关管4N60的 G级
为4N60导通提供最初的电压

另一路经过A绕组 到开关管4N60 D级

Q3在这个电压作用下开始由截止转为较弱的导通,绕组A中的电流变大,并感应出上正下负的电压
同时绕组B也感应出上正下负的电压

B绕组中的这个电压经 电容 电阻 到达4N60的G 极,使4N60完全导通
此时绕组A、B中的电流最大

图纸二极管 猜测是钳位作用 小电解是滤波作用

网友A:
这是比较简单的反激式开关电源,一般辅助电路用的最多,不过一般都是集成ic,不过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的

网友B:
可以的,多研究对维修这一行有好处

网友C:
楼主又提高了一个境界

网友D:
这个需要再看看,第一遍没有看的太明白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  什么时候变压器就能出12v供电了  是刚开始慢慢导通的时候吗  还是完全导通的时候  如果是完全导通的时候  那慢慢导通时变压器出来的是什么电  那个完全分析长城电源那个没太看懂  感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又提高了一个境界

支持,楼主的境界不一般..........

网友:
电解都鼓包了。

网友G:
加个分  楼主有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比较简单的反激式开关电源,一般辅助电路用的最多,不过一般都是集成ic,不过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的

按也是新手 学习下简单的 电路分析
感觉集成IC 外围元件 反而变少了 相对来说比分立元件的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多研究对维修这一行有好处

是的 没事学习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又提高了一个境界

哪里 按也是新手 只是知道 修点小问题的电源 换元件

理论不行 就上论坛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再看看,第一遍没有看的太明白

按也是新手 对这个 简单的 电路  也不明白
所以学习下的

网友H:
以前的自激振荡电源,好久不修都忘记了。现在都是芯片开关式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  什么时候变压器就能出12v供电了  是刚开始慢慢导通的时候吗  还是完全导通的时候  如果是完 ...

这个还在学习中 也还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楼主的境界不一般..........

哪里的境界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个分  楼主有心了

经常来混论坛 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的自激振荡电源,好久不修都忘记了。现在都是芯片开关式电源了。

是的 现在都是集成IC的了

网友:
但绕组B产生的电压是由绕组A中的电流变大产生的,显然绕组A中的电流不能无限增大
当A绕组中电流达到最大值时
电流增速开始逐渐减小
感应绕组B电流也开始减少
上正下负的电压必然要减弱

B绕组中的这个电压一弱,开关管4N60的G极的电压降低
开关管4N60导通程度逐渐下降,绕组A中的电流也开始逐渐减小

当开关管4N60 接近于截止时
A绕组的电流不能从310v到地 逐渐减少

由于电感线圈的特性 储能 放电

A绕组里边的电压就会翻转
电压变成上负下正

此时感应绕组B电压也随着绕组A而翻转为上负下正

这个负电压在电容的作用下加到开挂官4N60G级
由于G S级没有压差
开关管4N60转为截止

网友:
截止时在启动电阻的作用下,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尖峰吸收电路
当A绕组的电压翻转时
通过尖峰吸收电路 吸收高压
防止A绕组的 高压击穿开关管
起到保护开关管的作用

网友:
限流部分

从开关管E级取的 电流
到达S9014的B级
通过S9014的导通强弱来限流

当初级绕组有电流流过了
次级绕组 就会感应到磁能
就会产生脉冲交流电
经过整流管 整流 电容率 电感储能滤波后 产生12v 电压

12v 经过限流电阻后 使得发光二极管指示灯发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  什么时候变压器就能出12v供电了  是刚开始慢慢导通的时候吗  还是完全导通的时候  如果是完 ...

这个我也没搞明白,楼主在做一个详细的分析,输出12V的电转换过程,菜鸟也好好学习下

网友I:
反馈稳压 脉宽调制

当后级输出电压升高时

光耦的1脚通过二极管 取到的 电压就会升高

这时1 2 脚的 发光二极管 发光变强

4 3 脚的 三极管的导通也会变强

通过S9015 S9015的导通也会变强
就会拉低 开关管4N60的 G级电压
主绕组和次级绕组的 电流减少
使得后级输出电压 就会降低

当手机输出电压降低时
光耦反馈到 S9015 S9014
去拉高 开关管的 G级电压

主绕组和次级绕组的电流增大
后级输出电压就会升高

通过光耦取样后级输出电压 反馈到
S9014 S9015 去调节 开关管的 导通程度
调节输出的脉宽
实现后级输出电压稳定在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反馈稳压 脉宽调制

当后级输出电压升高时

不错不错,大神级别的人物出现了哈,学习了,对电源的原理懂明白了,修电源就有思路了,我修电源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搞不明白,头脚为什么会痛,呵呵,高手勿喷哈!!!

网友J:
变压器绕组同名端标出来就方便分析了.

网友K:
稳压是怎么回事!到现在还没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大神级别的人物出现了哈,学习了,对电源的原理懂明白了,修电源就有思路了,我修电源就是头痛 ...

哪里的大神啊
按也是新手
也不懂来学习下 请教高手指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变压器绕组同名端标出来就方便分析了.

这个 按技术不行啊 理论太差了 就来学习
请教高手指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稳压是怎么回事!到现在还没搞清楚!

稳压
按理解大概就是 通过电路计算 12v 稳定输出的时候 各个元件的工作参数
超过 或者低于12v 电路就会自动调整 使其稳定在12v

网友C:
楼主这个分析的不错,希望楼主再接再厉,发表一个电源实物图和分析图,通俗易懂的,好让我这个小白好好学习下,期待你的佳作。

网友L:
画得很工整,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是比较简单的反激式开关电源,一般辅助电路用的最多,不过一般都是集成ic,不过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的

这是开关电源最基本的结构,对初学者学习开关电源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  什么时候变压器就能出12v供电了  是刚开始慢慢导通的时候吗  还是完全导通的时候  如果是完 ...

开关电源在接通电源的瞬间输出电压是不会达到稳定值的,都有个启动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很短,只有0.几秒。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是开关电源最基本的结构,对初学者学习开关电源是很有帮助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分析的不错,希望楼主再接再厉,发表一个电源实物图和分析图,通俗易懂的,好让我这个小白好好学习 ...

按也是新手 学习下 简单的 开关电源 电路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L:
画得很工整,什么软件画的?

找的简单的 功能简单 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是开关电源最基本的结构,对初学者学习开关电源是很有帮助的。

是的 像按这样的新手 学习下 有帮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开关电源在接通电源的瞬间输出电压是不会达到稳定值的,都有个启动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很短,只有0.几秒。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找的简单的 功能简单 不全
CAD 按也不会啊

好的,学习一下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的,学习一下这个软件
只能画点 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