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插上屏幕不开机

楼主(2017-01-20):
   接到一台苹果6同行送过来的,说是摔过之后就不开机了拿到手上插上电源大短路心想又捡到一块死鱼了,拆下主板发现是VCC-MAIN大短路直接拆掉背光灯驱动IC上面的C1552和C1597.VCC-MAIN就不短路了,插上电源触发看着指针一路上扬OK啦。插上屏幕这就是开头所说的问题,指针在200-500MA之间摆动一直这样开始查显示这块的条件8条MIPI总线阻值正常,1.8V电压正常,复位也正常。I2C2-SCL和I2C2-SDA阻值正常。PN5.7和PP5.7电压也正常把座子上所有的脚位都量了一遍除了背光电压量不到以外其他都正常。不插上屏幕都可以正常开机插上数据线可以正常识别到手机。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还有我把显示触摸电源IC(U1501)和U1503指纹电源IC和闪光灯驱动ICU1602和背光灯升压ICU1602都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A:
是不是屏幕短路坏了。

网友B:
插上屏幕的时候再测电压有没有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幕短路坏了。

屏我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上屏幕的时候再测电压有没有拉低的

那个正5.7和负5.7在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正5.7和负5.7在跳。

不接屏不跳?

网友C:
不跳,电压正常。
我感觉是插上屏之后带不动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跳,电压正常。
我感觉是插上屏之后带不动屏。

像是带不动负载  可能有电容微短   接上屏电流有没有偏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是带不动负载  可能有电容微短   接上屏电流有没有偏大呢

没有呢,电流很正常的。

网友D:
屏供电和背光供电打下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供电和背光供电打下值吧

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D:
装上屏后各供电是有哪组拉低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上屏后各供电是有哪组拉低了吗

基本上电压都在跳动,1.8V变成1.5.不插上屏所有电压正常。

网友D:
有可能主电源芯片带不动负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主电源芯片带不动负载吧

主电源IC我拆下重植了。我也感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E:
楼主  修好了么?

网友F:
灯控的问题,不接屏不输出高电压,接屏才会输出,所以才会大短路,电感,还有二极管,灯控IC的问题

网友D:
查下屏高压供电部份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手机修好后分享一下方法

网友G:
同意17楼的意见 重点放在背光那部分 不是拆掉两个电容吗 旁边就是灯控的供电滤波电容  有问题也会影响背光IC

网友D:
问题是机子楼主修好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灯控的问题,不接屏不输出高电压,接屏才会输出,所以才会大短路,电感,还有二极管,灯控IC的问题

你说的这些我也想到了,所以显示背光相关的我都换过了,可还是不行升压电感我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修好了么?

没有呢,客户等不急了最后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屏高压供电部份吧

不插屏的时候电压是正常的,装上屏之后所有电压都在跳动,屏的供电是正常的背光供电因为没有检测到屏电压只有4.3V。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意17楼的意见 重点放在背光那部分 不是拆掉两个电容吗 旁边就是灯控的供电滤波电容  有问题也会影响背光I ...

那两个电容后来我又补上去了。升压电感我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机子楼主修好木有

没有啊。客户等不急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机子楼主修好木有

我个人感觉应该还是背光升压那块的问题,因为只有那块的电压是很高的。

网友:
你学习到啥了  灌水灌的太明显了

网友:
这么奇特故障不知大伙修到过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