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3537 怪问题

楼主(2017-01-20):
戴尔 3537  怪问题    开机进系统关不了机    平时用不会出现  玩游戏玩一两个小时在关机就会  求大神告诉是什么问题

网友:
200度焊下U

网友:
看看先看温度 之类 或者 CPU 供电

网友:
先换个  系统  试试

网友:
检测下温度是不是正常

网友:
装个系统试下吧

网友:
系统问题吧,呵呵

网友:
把bios 恢复出厂然后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我一个机器休眠后司机,就是硬盘模式造成的

网友A:
后来改了硬盘模式装系统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改了硬盘模式装系统号了

这么神奇 模式不对还能进系统啊

网友:
路过顺便学习一下